联想C466M笔记本开机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7-01-16):
联想C466M笔记本不开机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联想C466M
板号:LA-3691P
故障:开机后电流停在0.3A左右,然后自动掉电。
故障分析:电流停在0.3A左右,经测量除了CPU供电以外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应从CPU供电芯片追查。
1.   故障现象: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1A说明保护隔离电路以及待机电路基本没有问题。
按下开机按钮后电流跑到0.23A停止并且2秒后并自动关机,电流还是显示0.01A。

2.   维修步骤:
找到主板上的CPU供电芯片,在CPU座底部,芯片位置代码是PU12,型号是MAX1770
图纸上搜索PU12找到该芯片,分析该芯片的工作条件:
(1):供电:由+5VS通过2个电阻连接芯片的第19脚。
(2):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是VR-ON连接芯片的36脚。
(3):基准电压:芯片工作正常会产生一个基准电压,第11REF。
首先测量了一下第19脚供电+5VS,发现该电压为0V,没有供电该芯片肯定无法工作。

继续追查+5VS的来源,在图纸中搜索+5VS的来源,如图:
对应的电路:

+5VS通过一个场效应管+5VALW转换而来,同时该电压受控于+VSBSUSP两个电压,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按下开机键后U28芯片的G极必须为高电平时才能产生+5VS,这就要求C568不能击穿接地,同时Q37必须截止,也就是SUSP电压必须是低电平,+VSB必须是高电平。
测量发现:Q37G极开机前后一直是高电平,导致Q37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拉低了+VSB电压,所以U28一直无法导通就无法产生+5VS电压。
下面继续追查SUSP电压的产生,在电路图中查找SUSP电压如图:

对应的电路部分:
SUSP+5VALWRTCVREF通过电阻上拉得到,同时该电压受控于SUSP#,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要使SUSP为低电压则要求Q22必须导通接地,所以SUSP#必须是高电平。
测量发现SUSP#确实是高电平,为什么SUSP还是高电平呢,怀疑Q22场效应管损坏,果断拆下Q22发现芯片底部已经炸裂。
更换Q22场效应管后电压正常,上电测试电流跑起,正常开机。

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发此贴,希望对刚入行的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思路清晰  解说易懂   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学习了,加分鼓力.

网友:
谢谢前辈的精采分析,很是受益

网友:
这个帖子是从零基础的角度写的,真好。  详细,易理解。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写的挺细致的 加分   适合做教程了

网友:
图文并茂  排版漂亮

网友:
就是要多发这种通俗易懂的帖子,我都收藏了

网友:
故障很简单,分析的很详细,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理论很扎实,思路很清晰,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