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不触发 上电到 0.2 有没有人遇见过

楼主(2017-01-16):
E5-471不触发  上电到  0.2  有没有人遇见过

网友:
描述不清晰 电流0.2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是因为有地方短路

网友:
你得把最基本的条件测量一下先啊,待机0.2应该有点大。3.5V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不触发到0.2  那就是待机偏高

网友:
修好没   我也遇到 一个

网友:
你这机器到底是不触发 待机0.2  还是触发后0.2啊

网友:
有没测各电感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