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42系列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1-16):
HPG42的机子,有时候触发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一下子就掉电了,有时候开机一天也没事,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啊!没有
示波器
只能上论坛看看了。在论坛上看到好多这款机子掉电的有说u6去掉就好的有说刷BIOS好的,有说3V5VIC的都试过不行,这会没招了求各位大神支招吧
刷BIOS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 机器难修啊 先把负载大的地方滤波电容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