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哪位师兄能修三星39寸液晶电视 【这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7-01-16):
故障:上面3/1 是暗的,下面3/2是正常的。
我拆开看了,感觉看是塑胶屏···不知道里面是灯泡呢还是灯管。
外壳拆出来了,没拆屏出来看。
有人能修吗?
大约多少钱。
我在东莞~~~~

QQ:308608536【这2天有效,可以给客户报价。。。过2天就回家了,显示器就退回给客户了】

网友:
灯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led的

网友A:
拆屏吧,一般都是LED灯条问题,有三条,上面的那条其中的某个LED灯珠挂了,可以直接换灯珠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电视的业务我还没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屏吧,一般都是LED灯条问题,有三条,上面的那条其中的某个LED灯珠挂了,可以直接换灯珠的。

我没修过屏
拆出来现在也没灯换了
这种问题,一般修的话,要多少钱。

上次我拆开过一个大电视
是灯泡的
三行四竖

12个灯泡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修过屏
拆出来现在也没灯换了
这种问题,一般修的话,要多少钱。

那是过去老式的电视吧,价格随便你啦,不过电视要的会稍微高点,比如3XX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过去老式的电视吧,价格随便你啦,不过电视要的会稍微高点,比如3XX之类的。

今年 也不行了
后天我就坐车回家了
来不急了
这台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个是LED的,,总之应当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LED驱动板问题

网友:
来不急了 客户等不了就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