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MI 100 PC的主板不跑CPU

楼主(2017-01-16):
前天同行送来一台HP OMMI 100 PC的主机,不触发,后来我把主板拆出来后,是集显,没有显卡,用表笔触发祼板的开机脚,可以上电,电流直接跑到1A,无跳变,先刷BIOS,找了两个刷上,故障一样,后来换CPU与内存也一样,在论坛上看到说是加焊北桥0752001,还是一样,量了一下各个电感与开关管,电压与二级电压都有出来,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电流无跳变,在论坛上看了下,有没有修好这个机的,取一下经,谢谢~~~

网友:
都不说话,高手出来发表一下啊

网友:
高手放假啦

网友A:
修过几台了,换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调件满足没

网友:
AMD不走码,先干下北桥啊

网友:
先干桥再说

网友:
原来是外置适配器的主板,怪不得台机还能看电流表。   既然不过内存,那就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0752001这个桥坏的太多 看看电池有电吗 一般条件满足了 换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台了,换北桥吧。。

赞同。。。。。。。。。。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

网友:
高手出来,给楼主指点一下啊

网友:
北桥0752001 这个桥故障率很高

网友:
amd好像得干北桥

网友:
内存看一看呢

网友:
其实我就是来加分的,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