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 开机卡LOGO第一画面死机,键盘没反映

楼主(2017-01-16):
如题,
去掉2个 com芯片 去掉 网卡, 去掉 声卡, 换CPU , 换内存, 刷BIOS ,依然卡第一画面死机,不知道怎么修了

望有经验有修过的朋友们告知

网友A:
打一下USB口对地值。。这个位置应该到检测内存,硬盘。

网友B:
杀南桥吧,82801GB的南桥故障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USB口对地值。。这个位置应该到检测内存,硬盘。

所有USB口  数据地址 对地500 ,应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南桥吧,82801GB的南桥故障率很高。

如果要杀南桥 那这个主板直接报废了. 搞个P

网友:
去了那么多,应该南桥坏了吧?

网友C:
肯定是南桥坏了,82801GB这种南桥芯片坏的最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南桥坏了,82801GB这种南桥芯片坏的最多

能不动桥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动桥,不急的话建议还是再多检查其他地方。看供电,时钟都是不是正常

网友:
IO也换换看。

网友:
楼主时钟也可以换一下看看,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OGO前死机南桥,LOGO后死机北桥

网友D:
先拆外设吧,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刷了bios没用,基本放弃了,不值钱台式机主板,没啥晕死折腾

网友:
先刷一刷 试一试 看看

网友:
刷机能好啊?

网友:
基本是gb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外设吧,祝你好运

楼主外设都拆遍了  你看不到吗

网友:
南桥问题,修过了几片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板收一张才30元,你收他16——换一张

网友E:
技嘉板AM3的主板我遇过这个情况刷BIOS解决。 你的两个BIOS都刷过吗?

网友:
要不干桥,要不换板凳

网友:
百分百是南桥的问题!直接换掉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F:
好人还是多!我们有福了!

网友:
换个主板多少钱!

网友G:
我是过来学习的,最好能把详细结果公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过来学习的,最好能把详细结果公布出来

恩,我也希望能得知最后结果如何了。

网友:
换个主板确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有时候,技术的研究最好别和利润挂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板AM3的主板我遇过这个情况刷BIOS解决。 你的两个BIOS都刷过吗?

G41的82801GB南桥爱坏,恐怕即便刷了BIOS,也不见得能修复。

网友:
屏幕里的英语都代表什么!有专业介绍有关的链接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人还是多!我们有福了!

灌水 也要灌出水平来啊   你这太明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动桥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动桥,不急的话建议还是再多检查其他地方。看供电,时钟都是不是正常

楼主基本上以经排除完了 就剩桥了  可以干了

网友:
是内存自检不过,为扩展内存区,换南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换过南桥试  换了一样  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南桥82801gb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南桥直接干掉

网友:
干南桥吧  82801故障率真是太高了

网友:
南桥的几率大点,,可以看看南桥us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