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安泰克BP300PX主动式PFC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7-01-16):
各位坛友,朋友找我帮他看一下他的安泰克BP300PX电源,说通电后没反映。我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主动式PFC电源。因之前没修过这类电源,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正常情况下大电容要有380V电压,不知是否正确?
经测量,大电容通电后有303V电压,紫线有5.1V,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不启动,大电容电压仍为303V。
辅助电源芯片是7脚本的TNY176PN,PWM芯片是直插9脚的CM6805BSX
大电容拆下测量过容量有126UF,标称值为120UF,应该是好的。图中圈住的电阻测量过阻值正常,圈住的两个电容也换新的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请高手支一下招

网友A:
pfc没工作,查一下cm6805bsx工作条件满足不(话说楼主标注的的芯片是9脚封装,我怎么记得是10脚)

网友B:
先通电短接绿黑线看6805第2脚vcc电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fc没工作,查一下cm6805bsx工作条件满足不(话说楼主标注的的芯片是9脚封装,我怎么记得是10脚)

这个估计得楼主上详细图 PFC 芯片 图 确认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通电短接绿黑线看6805第2脚vcc电压多少

要是有6805图纸标注下 就好了可以学习下

网友D:
网上下的!!或多或少有点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得楼主上详细图 PFC 芯片 图 确认下

这几天我接触到一个电源是用的CM6805AG,有待机短接绿线无输出初步估计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接触到一个电源是用的CM6805AG,有待机短接绿线无输出初步估计可能是芯片坏了。

无输出也未必是芯片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通电短接绿黑线看6805第2脚vcc电压多少

测过了,之前还有2.5V左右,现在变成0V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输出也未必是芯片坏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设和猜测…

网友F:
越修问题越多了,好久没来电源板块,说的是什么都不是太明白了。

网友G: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输出也未必是芯片坏了

看样子 你修的主动式PFC 比较多
什么时候 发个帖 分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过了,之前还有2.5V左右,现在变成0V了

看样子 问题还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设和猜测…

这个芯片 6805 有没有 关键测试点 可以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越修问题越多了,好久没来电源板块,说的是什么都不是太明白了。

那现在 主要在修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新进展吗?......

估计还在维修当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 你修的主动式PFC 比较多
什么时候 发个帖 分享下吧

支持,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过了,之前还有2.5V左右,现在变成0V了

那就是小问题,把vcc供电修好了电源估计就修好了,三个光耦中,中间的光耦是负责开关机的,顺着查就行,看有没有放大三极管,我见过的电源里面vcc供电都是有放大三极管的,看击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分享一下经验..........

看来也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小问题,把vcc供电修好了电源估计就修好了,三个光耦中,中间的光耦是负载开关机了,顺着查就行, ...

要是 有个图 说明下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 你修的主动式PFC 比较多
什么时候 发个帖 分享下吧

你们要是有电源故障了,直接发帖,我要是知道的一定尽量帮助,其实我也是一个新手,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支持,分享一下经验..........

其实我也是一个新手,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H:
我的900W电源,比这个还要复杂点,紫色待机电压只有2V,还在奋斗中,最讨厌看黑色的电路板,跑个线,全靠蜂鸣档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小问题,把vcc供电修好了电源估计就修好了,三个光耦中,中间的光耦是负责开关机的,顺着查就行, ...

三个光耦,中间负责开关机,边上两个起什么作用?高手解答下,小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三个光耦,中间负责开关机,边上两个起什么作用?高手解答下,小白不懂

三个光耦,一个是5vsb稳压控制反馈,一个是开关机控制,另外一个是pwm输出电压反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三个光耦,一个是5vsb稳压控制反馈,一个是开关机控制,另外一个是pwm输出电压反馈。

谢谢老大,终于明白了

网友H:
我也总算是明白了。谢谢。

网友J:
电源不值钱,问题大了,可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要是有电源故障了,直接发帖,我要是知道的一定尽量帮助,其实我也是一个新手,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

哦 按每次都上来发帖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是一个新手,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看来高手都比较谦虚的

网友:
学习了,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不值钱,问题大了,可以放弃。

这里面修电源的,都是练技术的,没有哪个是靠修电源吃饭的.要不然早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900W电源,比这个还要复杂点,紫色待机电压只有2V,还在奋斗中,最讨厌看黑色的电路板,跑个线,全靠蜂 ...

,跑个线,全靠蜂鸣档测。

拿一般硬二极管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大,终于明白了

是的 按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总算是明白了。谢谢。

明白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不值钱,问题大了,可以放弃。

要是好点的 电源 还是值得修吧

网友K:
从你描述的故障。PFC或主电路没工作。先查看2个光耦送来开机信号没?     一个光耦控制PFC,一个控制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小问题,把vcc供电修好了电源估计就修好了,三个光耦中,中间的光耦是负责开关机的,顺着查就行, ...

三极管查过了,没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从你描述的故障。PFC或主电路没工作。先查看2个光耦送来开机信号没?     一个光耦控制PFC,一个控制主电路 ...

我估计也是PFC没工作,不过没修过这种主动PFC电路,不太熟悉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不知版主说的送来开机信号是指给CM6805产生VCC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6805图纸标注下 就好了可以学习下

我也是找不到6805的图纸呀,但是像6楼那种6903那样竖插封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fc没工作,查一下cm6805bsx工作条件满足不(话说楼主标注的的芯片是9脚封装,我怎么记得是10脚)

没6805的图纸,不过参考了6楼那6903的图,测了一下2脚和5脚之间无电压,应该是芯片无供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的!!或多或少有点帮助~

我那电源好像是你这图右边那种6903这样的封装的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L:
楼主有答案了吗 小弟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也是PFC没工作,不过没修过这种主动PFC电路,不太熟悉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不知版主说的送来开机信号 ...

楼主,你的5vsb如果正常的话,就直接扫荡6805 2脚到第二个光耦中间的二极管和电阻,还有稳压二极管,应该有击穿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找不到6805的图纸呀,但是像6楼那种6903那样竖插封装的

怎么 PFC 都是 竖着小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6805的图纸,不过参考了6楼那6903的图,测了一下2脚和5脚之间无电压,应该是芯片无供电了

看来 是PFC 部分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电源好像是你这图右边那种6903这样的封装的

看来 没有资料 不好查啊

网友C:
高手 最近估计都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答案了吗 小弟也想学习学习

按也很期待楼主的进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5vsb如果正常的话,就直接扫荡6805 2脚到第二个光耦中间的二极管和电阻,还有稳压二极管,应该 ...

有没有 图纸啊 详细讲解下

网友M:
有些主动pfc电源在启动之前pfc是没工作的,电源300伏左右是正常的,启动过以后pfc才工作,电容在380伏左右

网友B:
楼主看看我画的图,扫一遍,看不清的下载pdf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图纸啊 详细讲解下

已经发图了,讲解的话,我口才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最近估计都忙啊

应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些主动pfc电源在启动之前pfc是没工作的,电源300伏左右是正常的,启动过以后pfc才工作,电容在380伏左右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我画的图,扫一遍,看不清的下载pdf文档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发图了,讲解的话,我口才不好

可以文字描述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C:
到年底了 高手都忙着挣钱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到年底了 高手都忙着挣钱了

对啊。高手都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啊。高手都不出来

高手一般很少上来发帖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对啊。高手都不出来

想看看高手是怎么修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也是PFC没工作,不过没修过这种主动PFC电路,不太熟悉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不知版主说的送来开机信号 ...

开关信号就是控制的IC电源

网友O:
你没测绿线电压有多少?太低也没发启动的

网友P:
查芯片2脚供电电路,应该不难吧?不是电容就是二极管或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我画的图,扫一遍,看不清的下载pdf文档

谢谢了,我回去再按这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开关信号就是控制的IC电源

按6楼那图查了一下,2脚对5脚,即VCC和GND之间无电压,应该是6805没供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查芯片2脚供电电路,应该不难吧?不是电容就是二极管或三极管的问题。

这部分电路几乎每个元件都拆出来测过了,没发现短路或断路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或三极管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Q:
楼主还弄明白了?搞懂了麻烦帮助大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部分电路几乎每个元件都拆出来测过了,没发现短路或断路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或三极管性能不良 ...

你短接绿黑线以后从反馈绕组开始依次查整流管等后续原件,这种情况下应该都有电压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这部分电路几乎每个元件都拆出来测过了,没发现短路或断路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或三极管性能不良 ...

完全可能,特别是三极管,测试都正常,可就是性能不良无法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弄明白了?搞懂了麻烦帮助大家哦

这电源真有点难个,好在也是拿来练手的,修好了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新进展吗?......

目前有5VSB,短接绿黑线无电压,6805的VCC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 DAG,不知能否告知这种主动PFC电源的上电工作流程

网友:
目前有5VSB,短接绿黑线无电压,6805的VCC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 DAG,不知能否告知这种主动PFC电源的上电工作流程呢?

网友R:
从经验上来看,CM6805很少坏,我曾经修海韵的800W PFC电源,没有任何头绪,买了一个CM6805换上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看看高手是怎么修的

高手 一般 发帖 都是几句话 而且也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关信号就是控制的IC电源

开关信号就是控制的IC电源

就是说IC供电 是通过 开关信号 控制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没测绿线电压有多少?太低也没发启动的

这个 一般没有固定的电压多少吧
根据后级绿线相连的电路和 PWM芯片 等决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查芯片2脚供电电路,应该不难吧?不是电容就是二极管或三极管的问题。

感觉 二极管 三极管 要是软故障 最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6楼那图查了一下,2脚对5脚,即VCC和GND之间无电压,应该是6805没供电了

没供电了 拿还得顺着光耦查下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部分电路几乎每个元件都拆出来测过了,没发现短路或断路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或三极管性能不良 ...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或三极管性能不良导致

好像有这可能性
一般不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弄明白了?搞懂了麻烦帮助大家哦

是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短接绿黑线以后从反馈绕组开始依次查整流管等后续原件,这种情况下应该都有电压的

你短接绿黑线以后从反馈绕组开始依次查整流管等后续原件,这种情况下应该都有电压的

有没有电压参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完全可能,特别是三极管,测试都正常,可就是性能不良无法使用。

可能一般情况下 少吧
感觉实在不行 就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真有点难个,好在也是拿来练手的,修好了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是的 感觉这样的电源比较复杂啊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有5VSB,短接绿黑线无电压,6805的VCC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 DAG,不知能否告知这种主动PFC ...

知能否告知这种主动PFC电源的上电工作流程

现在主动式PFC 比较少啊 因为还没有大量的 维修实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R:
从经验上来看,CM6805很少坏,我曾经修海韵的800W PFC电源,没有任何头绪,买了一个CM6805换上去不行。

还是主动式PFC 资料 少的原因啊
维修案例也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主动式PFC 资料 少的原因啊
维修案例也少

我查了网上一些关于主动PFC电源的工作原理,上面说上电后即有5VSB,待机时PFC不工作,主电容电压300V左右,短接绿线对地,PFC先工作,把主电压升至380V,然后主电源才工作。那么像这个电源,5VSB有了,300V也有了,即查短接绿线后使PFC工作的条件就可以了?不知道思路正确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开关信号就是控制的IC电源

版主,现在我查过了,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DAG,刚通电时芯片1脚0V,2脚(GND),3脚有6.3V,4脚3.3V,和绿线是连在一起的,5脚0V,6脚0V,7脚有5.4V,8脚0V。短接绿线到地后,1脚0V,2脚(GND),3脚有0V,4脚0V,5脚0V,6脚0V,7脚有5.4V,8脚0V。

借用论坛的一幅图

可见短接绿线后ST9S313的三脚电压被拉低了,4脚(接绿线的脚)电压也被拉低了。
在网上没找到这芯片的脚位图,不过从电压看来和EST7610非常相似

经跑线,ST9S313的三脚连接到下图红色框住那个光耦

待机时光耦1和2脚电压分别是5.1V和5.7V,短接绿线到地后电压变成1.47V和0.27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了网上一些关于主动PFC电源的工作原理,上面说上电后即有5VSB,待机时PFC不工作,主电容电压300V左右 ...

可以参照下DELL的PS-6351-1DFS 和这个电源 基本结构一样 只是少了 主动PFC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现在我查过了,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DAG,刚通电时芯片1脚0V,2脚(GND),3脚有6.3V,4脚3.3V, ...

电源不启动
绿线  光耦 PWM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任何一部分 有问题 都不启动
就从这几个部分 一个一个排除查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CM6805B 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版主,现在我查过了,电源管理芯片是ST9S313-DAG,刚通电时芯片1脚0V,2脚(GND),3脚有6.3V,4脚3.3V, ...

建议楼主仔细查6805的2脚与中间光藕之间的元件.........

网友P:
查ST9S313-DAG芯片1脚线路为何没有+5V。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查ST9S313-DAG芯片1脚线路为何没有+5V。

请问ST9S313-DAG芯片1脚是有什么用的?

网友S:
这个就一个不好修,估计要换6805,这个我修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176挂,开关管挂。这6805单排封装淘宝很贵。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S:
这个就一个不好修,估计要换6805,这个我修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176挂,开关管挂。这6805单排封装淘宝很贵。 ...

6805的二脚和五脚间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启动
绿线  光耦 PWM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任何一部分 有问题 都不启动

6802芯片2脚vcc都没有供电,电源怎么启动,5vsb有了,肯定是光耦到6802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6805的二脚和五脚间无电压

先查从为何无vcc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仔细查6805的2脚与中间光藕之间的元件.........

感觉 也得按这条线 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查ST9S313-DAG芯片1脚线路为何没有+5V。

1脚线路为何没有+5V
这是 绿线相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T9S313-DAG芯片1脚是有什么用的?

这个 期待高手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就一个不好修,估计要换6805,这个我修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176挂,开关管挂。这6805单排封装淘宝很贵。 ...

看样子是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6805的二脚和五脚间无电压

为什么 老是在查6805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802芯片2脚vcc都没有供电,电源怎么启动,5vsb有了,肯定是光耦到6802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感觉 在6802 上边卡主了
没有在查线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感觉 在6802 上边卡主了
没有在查线路啊

我觉得应该是9S313工作后使光耦导通,从而为6805提供VCC,再使6805工作,再驱动PFC工作,然后主电源工作,不知道这思路正确不?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查6805到9S313之间的电路,对吧?

网友T:
维修就是一种修行,你的耐心,你的洞察力,还有你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9S313工作后使光耦导通,从而为6805提供VCC,再使6805工作,再驱动PFC工作,然后主电源工作 ...

这个要是确定 可以跑VCC 光耦 6805  相关线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就是一种修行,你的耐心,你的洞察力,还有你的思路。

这个说的 真是 中肯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T:
维修就是一种修行,你的耐心,你的洞察力,还有你的思路。

真的是一种修行,既考耐心,也考思考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确定 可以跑VCC 光耦 6805  相关线路看看

估计是这样的,我再跑一下9S313到6805VCC的线路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一种修行,既考耐心,也考思考力

是的 维修哪有那么容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这样的,我再跑一下9S313到6805VCC的线路看一看

跑线路看看 再说

网友U:
查PFC的驱动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U:
查PFC的驱动电路看看。

能在我1楼的图片中圈一下大概PFC驱动电路是哪一块吗?谢谢!

网友E:
什么不错呀?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G:
支持,跑线路的工作必须的,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一种修行,既考耐心,也考思考力

支持,维修真的不容易,背后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汗水.............

网友:
PFC电路没工作,待机5vsb不经PFC电路。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了?感觉这个跑线路就能跑出来,不是那种特别麻烦的问题。

网友V:
按开关电路工作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V:
按开关电路工作时序修

还真没怎么修过这种主动PFC电源,不知道时序是怎么样的,能解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V:
启动电路工作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V:
启动电路工作木有

6805没有工作电压,PFC应该没工作,大电容只有300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什么不错呀?有什么建议吗?

还没修好吗 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支持,跑线路的工作必须的,可以事半功倍..........

可是跑线  太考验 基本功和耐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是跑线  太考验 基本功和耐力了

此处元件不多,应该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好吗 有什么进展吗

春节这段时间都陪家人出去玩了,回来再整整,有什么进展继续跟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此处元件不多,应该容易.........

碰到元件多的 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春节这段时间都陪家人出去玩了,回来再整整,有什么进展继续跟贴

哦 还没上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春节这段时间都陪家人出去玩了,回来再整整,有什么进展继续跟贴

静侯佳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碰到元件多的 就歇菜了

是的,元件少还可以.........

网友:
看来也是来上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元件少还可以.........

是的 新手难度很大啊

网友(2017-02-22):
手边一个PFC电路的大功率电源坏了有2年,拆开看了,没敢动手

网友W:
支持,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W:
支持,分享一下经验..........

这段时间比较忙,迟点有进展继续更新。。。

网友X: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有新的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有新的进展吗?

这段时间比较忙,迟点吧,继续更新修理进展

网友:
修好了没啊?

网友K:
查6805电源脚光耦有没信号送过来换光耦试试。有信号就换6805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查6805电源脚光耦有没信号送过来换光耦试试。有信号就换6805

谢谢版主,回头测量一下再更新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