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16):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严重阴阳屏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6 Plus,屏幕一半亮一半不亮,严重的阴阳屏。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1

  在iPhone6上,负责屏幕背光灯的只有一个灯光控制IC,但是到了iPhone6P,灯光控制变成了两个,工作原理还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主灯光控制一个是副的,在主板上左边的是主要的U1502,右边的是副的U1580。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2

  首先更换一个没问题的测机屏幕,确定是不是屏幕引起的故障,结果换屏后故障依旧,可以确定是主板故障。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3

  首先从外到内开始排查。先测量显示座对地阻值,显示座第4脚位是通往右边灯控U1580的,正常阻值500左右,结果实际测量接地短路,问题找到!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4

  拆掉屏蔽罩,可以看到,通路上的大电容C1587已经被烧焦了。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5

  更换一个同型号的!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6

  更换后,装屏测试。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7

  能点亮了,但不够亮,而且还伴随着屏幕轻微闪动。这个时候测量C1587电容,已经有了16V电压,证明电容灯控都已经正常工作,那么还有问题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路上的二极管D1589或者大电感L1589工作不正常,这个时候可以排除灯控本身故障的,因为已经有了16V电压,大电感工作异常会导致电压不稳造成屏灯闪烁,只要仔细观察二极管D1589没有明显的异常,就可以直接更换大电感L1589。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8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9

  更换完成后加电测试,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 Plus 严重阴阳屏维修 图10

  注意:所有的操作都在主CPU附近,风枪温度,风速控制一定要到位,否则会吹爆了CPU。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苹果机子修好赚钱哦

网友:
又是头条上转过来的

网友:
看的出来,修这手机的也是个老江湖。

网友:
升压电感和电容损坏导致,这是进水机?

网友:
电容离cpu这么近 不怕把cpu吹爆了啊

网友:
如果怕吹坏cpu,能否用烙铁。

网友:
支持一下,思路真是钢钢的.

网友:
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

网友:
我每次都是加个散热片

网友:
最终为背光升压电感不良引起的

网友:
好贴,思路明细。不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