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REV:1.0 BIOS

楼主(2017-01-16):
华擎H81M-VG4 REV:1.0 BIOS TB买的绝对能用

网友:
华擎板子的BIOS和华硕一样,新式的可以把前1000字节删除,然后再用编程器编程,没必要上淘宝买。

网友(2019-11-07):
楼上正解。华硕的干儿子,连BIOS都学华硕,前面还要去掉字节。

网友(2021-04-04):
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下载好了,刷上去可以用,没问题,马上可以点亮了

网友:
谢谢楼主,没有问题的BIOS

网友(2021-06-03):
想问下是不是快速亮机的版本。。。。。。。

网友:
我的刷了还是不显示,估计不是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