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REV1.03主板开机15秒掉电 求助

楼主(2017-01-16):
     昨天客户拿来了四块B85M-G的主板,问题都是可以开机15秒掉电,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导致的,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的问题,给小弟我说下,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USB_OC#信号的问题吧,下个点位去修。

网友B:
下载一个点位图  然后找到usb_oc  看这个点到了哪些地方  你用万用表去量  一般正常3v左右  低了就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_OC#信号的问题吧,下个点位去修。

图纸和点位图我都下了,也测量过5VUSB转3.3v的电压正常,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四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点位图  然后找到usb_oc  看这个点到了哪些地方  你用万用表去量  一般正常3v左右  低了就不对

这种主板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有没有通病啊。。

那个3v左右的电进桥  检测电压  一般是是排阻上拉的

网友:
华硕的15,秒掉电,直接就找USBOC,这已经是很明显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和点位图我都下了,也测量过5VUSB转3.3v的电压正常,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四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

都说了USB_OC信号,还不会那只能说明这个钱不是你能赚的。

网友D:
告诉你usboc 问题了就自己好好查,难道非要告诉你换什么吗? 这样就算弄好了,你又学习到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usboc 问题了就自己好好查,难道非要告诉你换什么吗? 这样就算弄好了,你又学习到了什么、、、、

我自己可以查到的问题都测量过了,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才求助的,你们这样说有意义吗,有修到这样问题说下就好了嘛。。。。。

网友:
大神们是怎么知道USBOC问题啊,这得查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可以查到的问题都测量过了,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才求助的,你们这样说有意义吗,有修到这样 ...

这个怎么说,已经明确告诉你usboc信号的问题了。 就算告诉你是某个822排阻或者下拉电阻问题,不同板子位置也不一样。不然你就把跟这个信号有关的电阻排阻一个一个换了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可以查到的问题都测量过了,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才求助的,你们这样说有意义吗,有修到这样 ...

修到过好多ASUS  H61M-E的板子,都是开关排针左边一个822排阻问题。也有中间断线的。 这都要自己慢慢跑线查。

网友:
usb过流检测信号异常   oc#  如果这样还不会修 建议你还是学一下基础吧

网友E:
搞了半天你什么都没说,人家已经说了这个USB_OC#你就能上图,告诉人家,你都测了哪里?老是在这问,发板子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华硕15秒掉电的是USB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和点位图我都下了,也测量过5VUSB转3.3v的电压正常,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四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

关于USB_OC#你还是多看看帖子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USB_OC信号,还不会那只能说明这个钱不是你能赚的。

都好多人提醒了,楼主好像没啥反应   华硕的USB 15秒掉电,  这么经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可以查到的问题都测量过了,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才求助的,你们这样说有意义吗,有修到这样 ...

楼主,话说大伙都给你指出了方向 查 USB_OC# ,你反而说别人这样说没意义!!!  你上图贴出来 你查USBOC怎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好多人提醒了,楼主好像没啥反应   华硕的USB 15秒掉电,  这么经典的问题.

大概楼主有自己的想法,求助只是个幌子。

网友:
思路不对啊

网友:
USB-OC  电压反馈

网友:
找那个信号,,8系列的没修到货,,6系列的碰到的多,,有用一个472和822排阻检测的,,也有几组检测的,,一般都有usb供电边上,,万能表蜂鸣档一脚接5v供电,,另一脚去点电阻,,找到那个分压电路,,正常情况下是输出3.3的,,看看是不是有哪一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了半天你什么都没说,人家已经说了这个USB_OC#你就能上图,告诉人家,你都测了哪里?老是在这问,发板子 ...

这种复杂的问题  要多收点啊

网友:
这是典型的USB口过流信号引起的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呀

网友:
USB 附近的 822 通通枪毙  准好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还可以搞

网友:
能不能把点位图发一下

网友:
急要,请大哥看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