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 REV1.3重复上电掉电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7-01-16):
接修一同行技嘉Z77P-D3主板,说是主板上电掉电,自己拆下BIOS对调过,没好,索性发来给我。

老规矩,量ATX排插上面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随上ATX排插和CPU小4PIN以及CPU。短接开机排针,确实是重复的掉电上电。

量了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3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6V,正常
PLL锁相环:1.82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V,不正常
CPU核心供电:0V,待议

看的出来,VCCSA系统代理供电都还没出来。
打开图纸看到,VCCSA是经过运放比对之后,通过Q12这个MOS管,把VTT总线转换得来。现在这个MOS管的G极控制无电压,查U15这个LM324的工作条件,发现12脚基准比对电压都没有。

继续追查,原来是VTT总线供电作为开启信号,控制Q44这个三极管的B极,使得此管导通,进而使得Q68这个贴片MOS管G极接地,进而Q68截至,VCCSA比对基准电压得以出现。

测量后发现,上电之后,Q44B极正常有1.06V电压出来,但是C极并没有拉底成0,而是3.8V左右。这就比较明显,Q44肯定是不正常。料板上找个三极管替换之后,VCCSA电压正常出现0.95V。
但主板还是上电掉电,CPU供电依旧是0V。

看到同行对调过BIOS,另外焊的也很糟糕,因此就上技嘉台湾官网,找这主板的最新BIOS文件,下载后通刷进M\B两个BIOS。完事后发现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事情,遂把目光转向CPU电源管理芯片。
此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95836,9脚是EN开启,测量9脚的开启电压是妥妥的0V

找开启三极管,发现就在刚才替换Q44那一排上面,这下就得以释然:

VCCSA系统代理电压到三极管Q16的B极之后,Q16理应是导通状态,但目前Q16和之前的Q44一样,也是C极依旧是3.8V左右。还是那个字,换。

之后,点开机排针,诊断卡顺利跑53代码,提示无内存。上内存上显卡做系统,整个下来一气呵成,板子算顺利修复。

总结:这4个芝麻管靠近CPU座附近,长年累月的风扇灰尘堆积,最终导致问题的产生。因此机器定时清灰,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点位和图纸就不上传了,都是论坛上找的,链接如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854
谢谢大家。

 会员14761042元2022-12-15 01:18
 会员14500522元2022-11-11 09:59
 会员4125392元2022-10-13 14:28

网友A:
思天怎么你修的板子好多都是小芝麻官,小排阻的问题,羡慕嫉妒恨啊,多发点修CPU供电的帖子,那种条件全部正常,供电,开启,VID,设定,频率什么都正常的,还是不出供电的,或者发一些上U,保护,不上U能出U供电的帖子,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B:
手机版看不到图片,怎么会事?

网友C: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修的不错,也希望版主多发一些疑难杂症给我们小小白提供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天怎么你修的板子好多都是小芝麻官,小排阻的问题,羡慕嫉妒恨啊,多发点修CPU供电的帖子,那种条件全部 ...

你要说的这种贴,我有一次,不过发某个群里当内部资料了。这种故障一个遇到少,上次有个就是SVID信号波形的事情,最后换个B75桥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版看不到图片,怎么会事?

用电脑登录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修的不错,也希望版主多发一些疑难杂症给我们小小白提供参考,学习学习

这个贴本来不想发,但是感觉清灰这个手法,是必须要有的,这板就是不清灰,灰尘腐蚀氧化导致三极管内部不良。从而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E:
感谢版主的帖子,现如今台式机版块是越发的式微了,就需要版主这样的人才来壮大台式机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版主的帖子,现如今台式机版块是越发的式微了,就需要版主这样的人才来壮大台式机版块

客气,论坛有你我建设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学习了赞一个

客气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

网友G:
vccsa 这个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前还是之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csa 这个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前还是之后出来的

之前,VCCSA有了之后,才能去作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本来不想发,但是感觉清灰这个手法,是必须要有的,这板就是不清灰,灰尘腐蚀氧化导致三极管内部不 ...

确实是,清灰这个手法,是必须要有的,还有仔细观察,也能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清灰这个手法,是必须要有的,还有仔细观察,也能发现很多问题

是的,有时候看的仔细,反而能找出那种疑难杂症的病因。

网友H:
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逼装的还是很华丽的,老朽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思天怎么你修的板子好多都是小芝麻官,小排阻的问题,羡慕嫉妒恨啊,多发点修CPU供电的帖子,那种条件全部 ...

对啊,版主多发一点什么类似不定时掉电,死机,有复位不跑马的来看看嘛,版主有什么好方法判断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本来不想发,但是感觉清灰这个手法,是必须要有的,这板就是不清灰,灰尘腐蚀氧化导致三极管内部不 ...

哈哈,看样子我接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看样子我接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是没错的

这样看什么情况了,还是先要故障还原的好,要不然最后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这不是太坑了

网友J:
天天威武   向天天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啊,版主多发一点什么类似不定时掉电,死机,有复位不跑马的来看看嘛,版主有什么好方法判断是桥的问题 ...

有复位不跑码的,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逼装的还是很华丽的,老朽佩服!

是是是,知道你厉害,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天天威武   向天天学习

句容又来打酱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是是,知道你厉害,大神!

我是菜鸟可好~~~~~一大早浪费了5块钱,感觉一天的心情都没了~~~~~~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是菜鸟可好~~~~~一大早浪费了5块钱,感觉一天的心情都没了~~~~~~哎~~~~~~~~~~

没事,赶明我缺啥图了找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赶明我缺啥图了找你就行。

我今天浪费掉的钱我一定要想办法补回来,一会看群里看看有没有菜鸟们要买图的~~~~~~~~~~~

网友K:
你这么自私不把图纸分享出来

网友K:
你发的链接显示 抱歉显示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

网友:
这个贴子可以顶,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发的链接显示 抱歉显示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854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这么自私不把图纸分享出来

另外你是有病?你这么讽刺是不是哪里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发的链接显示 抱歉显示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是不错啊  羡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854

你这个就可以你刚刚发的那个链接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是有病?你这么讽刺是不是哪里不正常?

就是说了你自私而已 就把你急成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就可以你刚刚发的那个链接不行

刚发的和原帖上面一字不差。打不开你不从自身找问题?换位思考我来说你自私,你又如何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说了你自私而已 就把你急成这样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发的和原帖上面一字不差。打不开你不从自身找问题?换位思考我来说你自私,你又如何感想?!

你发的那个链接复制不了,我就一个个输入进去的可能我输错字了,对不起啦

网友L:
呵呵  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  还可以吧

呵呵,还可以吧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VCCSA系统代理供电,这供电平时不怎么注意,看来又退步了

网友M:
我知道 天天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知道 天天很厉害!学习了

多谢夸奖

网友N: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O:
这个厉害了,真牛。。

网友P:
VCCSA  开启CPU供电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厉害了,真牛。。

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P:
VCCSA  开启CPU供电 呀

VCCSA作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电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D:
VCCSA作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电压。

先有VCCSA 后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有VCCSA 后有CPU供电

是的,CPU核心供电是最后一个出现。

网友Q:
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

恩,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恩,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R:
大师就是厉害,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S:
现在很多板子全是小配件出问题,原因可能是体积比较小,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师就是厉害,这样就修好了!

恩,其实也没啥什么,发现问题去寻找答案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很多板子全是小配件出问题,原因可能是体积比较小,容易腐蚀

用料成本不如以前也是不争的事实。DIY市场疲软,想从本来就不怎么大的市场里面尽量的多赚,那只有尽量的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T:
都 是氧化引起物料坏,主机使用环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T:
都 是氧化引起物料坏,主机使用环境很重要

确实,使用环境完全可以决定电子元件的寿命长短。

网友U:
版主大人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U:
版主大人就是厉害。

客气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V:
我也一块,什么供电都正常了,小供电,PG,BIOS刷了,还是不跑码,放弃了

网友:
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V:
我也一块,什么供电都正常了,小供电,PG,BIOS刷了,还是不跑码,放弃了

各大供电都正常,PG也好,复位也好都正常,那么就应该查查CPU座子到PCH的DM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都正常,PG也好,复位也好都正常,那么就应该查查CPU座子到PCH的DM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FDI和DMI都没有打值了,搞得没脾气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FDI和DMI都没有打值了,搞得没脾气了,直接放弃了

有时候学会放弃也是件美事

网友:
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W:
分析的很详细,楼主辛苦

网友:
你这样的回复容易招致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W:
分析的很详细,楼主辛苦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X:
楼主对新板子的工作流程清楚的很,很多我只是凭经验修,要改变下自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对新板子的工作流程清楚的很,很多我只是凭经验修,要改变下自己啊

7系列已经不算新板子,现在100系,200系的才是新板子。

网友Y:
唉呀,感悟很深啊,谢谢版主的精彩表演

网友:
引用 网友Y:
唉呀,感悟很深啊,谢谢版主的精彩表演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Z:
每次看到版主帖子都感觉思路那个清晰,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Z:
每次看到版主帖子都感觉思路那个清晰,好好学习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A:
还是看不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是看不懂图纸

根据信号来搜索,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AB:
!/4板主贴子分析十分精彩,精华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4板主贴子分析十分精彩,精华文章

过奖过奖,没有周董你厉害!

网友:
真厉害 都是小贱

网友AC:
灰尘会影响主板工作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查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灰尘会影响主板工作

这是肯定的,长久不清理加速氧化过程。

网友AD:
高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AD:
高手  就是不一样】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E(2017-05-21):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攒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攒个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F:
这些问题都好简单啊!我感觉没有啥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些问题都好简单啊!我感觉没有啥意思的

问题不在于难不难,而在与是不是找到能不能解决。

网友AG:
最近也修到块网友发来的B75M-D3H,也是无VCCSA,是LM324那块运放不正常,不明白一点灰尘或受潮就能让这些塑封的元件坏这么多,按说不至于这么不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最近也修到块网友发来的B75M-D3H,也是无VCCSA,是LM324那块运放不正常,不明白一点灰尘或受潮就能让这些塑 ...

现在的板子用料质量就是很差。

网友AH:
技嘉主板的一些毛病都是很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技嘉主板的一些毛病都是很妖的

用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