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待机0.08 好像是通病

楼主(2017-01-16):
一台e40-70待机0.08,待机3v  5v正常开机0.1几就掉,断开3v能开机但是不亮,但是3v后级竟然也有2.5v电压,应该和什么串联了,查了半天找个ec换上可以开机了以为好了接屏还是不亮   这个时候量3v变成2.5v,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请指教

网友A:
是桥里面串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桥里面串过来的吗?

不知道啊  要是桥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B:
这个CPU容易出问题了,USB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容易出问题了,USB短路

到底是cpu问题还是usb问题呢  你有遇到过?

网友:
心细,扎实理论基础,长期的经验积累,才是修机的三板斧!

网友:
要会分析加心细啊。不能靠猜的。经验是个双刃剑。

网友:
几天修个E40-70M---1.35V-PQ997烧毁,DDR3L内存电容0电阻,换了PU501(TPS51716R)和上下管,1.35V正常,上电0.27左右秒掉电,检查一二级电正常,
按上电顺序检查到14步--PM_DRAM_PWRGD 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测了,刷了BIOS还是不行,看1.35V进了CPU实在是没信心再修,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