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37 待机正常,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1-16):
DELL15-3537  LA-9981P  待机0.003  ,触发没反应。 拆机裸板测3V ,5V,正常,开机接口有3.3V ,拆了钮扣电池一样。  没多想直接下了几个BIOS开刷,连刷了两个结果一样,。看来没这么好捡的死鱼。拿起表笔到板上一阵乱撮,发现BIOS芯片U2302 VCC 没电压 ,查+3VS来自U2301, ,,测U2301 VIN5V正常,ON1,ON2无电压,继续查SUSP#由EC发出。 到此放了好一会,此EC带程序,只能死当活马医了,直接加焊了一下,反复测试OK, 三分靠努力,七分靠运气。

网友:
三分靠努力,七分靠运气   运气没那么大的占比  还是维修思路好

网友:
不喜欢带程序的EC,我也加焊过EC,从来没有加焊好 的,都是更换

网友:
这也能好~~厉害啊

网友:
思路个清唽!推理准确.

网友:
狗屎运气啊

网友A:
这么简单还查什么图纸

网友B:
BIOS供电+3VS触发后出的吧?
不触发还是带程序EC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供电+3VS触发后出的吧?
不触发还是带程序EC那边.

可能是触发瞬间,EC发出SUSP#开启+3VS,上电读取BIOS信息。加焊EC纯属运气,多谢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还查什么图纸

我可是三把斧本本杀手,开个图纸纯属想混点下载分。。没别的,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希望自己2017天天狗屎运

网友:
3V 5V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加焊就好了嘛  可以啊

网友:
运气真的是好呀,没办法

网友:
没道理啊,还没有遇到EC虚焊的!!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现在的本本ec虚焊的还是少   以前的老本虚焊的多些   算你捡到了

网友:
EC 脱焊 ?好久没修到这样的故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