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7-01-16):
中柏笔记本EZbook怎么装系统   在PE 装完后   重启就进到这里了
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搞啊

网友A:
是 GHOST完毕后不能安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GHOST完毕后不能安装 ?

GHOST完毕后就安装不了  就进入那个画面了

网友B:
这种新机子不能GHOST也正常,看你装的是WIN10 64位,用安装版应该没问题。注意UEFI引导是否正常以及固态硬盘NVME驱动问题。

网友C:
你这是丢失主引导了吧 进pe 用diskgen重新建立个主引导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见过,试换内存,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新机子不能GHOST也正常,看你装的是WIN10 64位,用安装版应该没问题。

安装版启动不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引导问题。

网友:
换安装版的,还有装10以上的系统,用UEFI

网友:
看下磁盘是否为MBR状态,如果是GPT就要在管理里面转换到MBR。(BIOS是否已经关掉快速启动UEFI)个人形容。

网友D:
进BIOS先看看引导模式,别GPT的引导偏偏装MBR的GHOST,那么你GHOST到死都G不上去。

网友:
有可能只支持32位系统。

网友:
这笔记本相当于一台折叠式的平板电脑。

网友:
装系统有很多方式的  你试完了吗

网友:
这个笔记本就是算你要装win10 好像也要找工厂。这个好像是安卓 win10双系统的。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搞定。蛋疼。。

网友:
最近。。我在浙江电脑城也遇到了

   特别难搞的电脑

  第一步准备好一个移动光驱  还有一张  系统GHOST盘

  第二个简单方法就是。。把笔记本硬盘。取下来

   拿到另一个台式机上 GHOST 百分之百的进度条完成就关机。。。然后又把硬盘装回笔记本

   经测试。。。。第二个台式机上解决方法  兼容性不是太好

  如果条件允许。。有光驱啊。还有光盘的。。最好用第一种方法

   保证百分之99的实战完美 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先看看引导模式,别GPT的引导偏偏装MBR的GHOST,那么你GHOST到死都G不上去。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丢失主引导了吧 进pe 用diskgen重新建立个主引导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引导出错,改戏模式就好,遇到多了

网友:
GPT没转MBR你装一千遍还是卡在这里,跟硬盘主板有毛关系呀

网友:
楼主也不是新手了吧  起码的改下硬盘模式要试一下的吧

网友:
请高手指导如何用GUID模式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