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易美逊) 显示器 开机十几秒后 黑屏

楼主(2017-01-16):
故障现象
开机显示画面正常 十几秒后 黑屏 指示灯亮
按按键盘 电源键或者其他键 画面再次显示正常 几秒后再次黑屏

测试按键盘

发现AUTO 按下开关 没反应 不通

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

发现 左边的高压包 更换过

发现 这个灯管接口 怎么也拆不下来
钳子都拔不动

买办法
拆接口的 PCB 焊盘拆掉 才拿下来

好不容易 用两个钳子 才拆下来
发现 灯管接口 已经烧变形了

高压板的 灯管座 里边也糊了
可以闻到一股焦味

这种情况 是高压板的 问题呢
还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A:
估计是灯管接口打火吧

网友B:
可能就是那接口打火造成的

网友C:
灯管打火引起的,保险维修还是直接改LED套件吧,省时省力,不会返修

网友D:
这种情况应是高压打火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灯管接口打火吧

怎么弄呢 是不是 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打火引起的,保险维修还是直接改LED套件吧,省时省力,不会返修

按是新手 可是按也不会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那接口打火造成的

这种情况 怎么处理呢 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是高压打火引起的.

把这个接头 线拨开

直接焊接在接口处
可以吗

还是找得个

一样的接头 换上

网友F:
高压板  灯管 一起换 不然 还带返修

网友:
高压包、灯管换

网友G:
拆屏,检查灯管,

网友H:
百分之一百是灯管问题引起的烧高压接口,直接换led省事情,LED换法: 拆开屏, 把玻璃先拿掉,背光模组不用拆,直接翘掉老灯管,把led灯管塞进去即可,主要塞进去的时候注意:led灯要对着背光板,不要傻乎乎的把led灯对着铁皮,上下都塞好后装上屏玻璃,接下来就接led升压板,很简单 : vcc:12v  on/off:背光开启信号 adj:亮度调节信号  gnd:接地   adj也可以不接LED亮度足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 怎么处理呢 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用其实高压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I:
有人说了改LED吧,节能,亮度还高,我就喜欢这么搞,看笔记本亮度不顺眼我一样改哦

网友J: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K:
这种情况,大多还是灯管有问题,经验有可能不正确,自己检查吧。

网友L:
高压板不用换 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M:
全套换掉  保证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板  灯管 一起换 不然 还带返修

高压板 灯管 都没有呢
想找个 其他的高压板试试看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拆屏,检查灯管,

按是新手 屏幕也没拆过的呢 练练手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百分之一百是灯管问题引起的烧高压接口,直接换led省事情,LED换法: 拆开屏, 把玻璃先拿掉,背光模组不用 ...

多谢指点
看来也是专业修显示器的啊
按显示器只能修点 简单的电源问题

买操作过这个 换背光灯管呢 看来还得去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其实高压板点一下屏试试。。。

手头也没有其他的 独立高压板
有个 长城的四灯 高压一体板 是12v的
这个板 是1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说了改LED吧,节能,亮度还高,我就喜欢这么搞,看笔记本亮度不顺眼我一样改哦

看来 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估计那得拆灯管的 按也没拆过了 看样子要报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大多还是灯管有问题,经验有可能不正确,自己检查吧。

灯管也不会换呀 没换过啊 看样子要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L:
高压板不用换 换灯管就好了

感觉换灯管难度很高啊 弄不好 就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全套换掉  保证不返修

高压板 灯管 一起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换灯管难度很高啊 弄不好 就环屏

灯管可以不拆屏换啊

网友E:
按以前见过 修显示器 吧灯管两头的 铁皮 剪掉 直接抽灯管出来换的

好像说这样的 做法 不行啊 会有隐患

网友:
最好俩个一起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是新手 屏幕也没拆过的呢 练练手看看的

收几块坏屏,有竖线的,屏体不漏液的练练手看看,老款的显示器拆屏只要细心,拆屏不是很难,有小部分屏打胶打的有点牢而已,熟能生巧吧。

网友:
也没一样的板子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几块坏屏,有竖线的,屏体不漏液的练练手看看,老款的显示器拆屏只要细心,拆屏不是很难,有小部分屏打 ...

以前有块惠普的 坏屏 感觉拆的 太复杂了 不会拆的
不知道哪边 可以找到拆屏的教程 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按以前见过 修显示器 吧灯管两头的 铁皮 剪掉 直接抽灯管出来换的

好像说这样的 做法 不行啊 会有隐 ...

做好绝缘  有啥隐患    木有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做好绝缘  有啥隐患    木有事儿

以前看过修电器的 用胶棒打的 不行啊 时间长 会出问题

网友:
必须是这个问题

网友N:
干脆换灯管把。  换LED的 高压一起换

网友:
换灯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干脆换灯管把。  换LED的 高压一起换

这个 按也没改过呢 不会改啊

网友:
也没灯管换的呢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有问题,灯管为主,直接买LED通用升压套件,一套20元左右

网友O:
这是灯管老化了打火所导致的,需先换灯管再查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灯管老化了打火所导致的,需先换灯管再查高压部分

修修看的 也没灯管换的 酸苦 看样子得拿给人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是高压打火引起的.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P:
接口 换上去 试试

网友Q:
灯光高压 好好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接口 换上去 试试

按从被的报废的显示器 拆了 个灯管接口 和高压板的接口 上机 怎么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灯光高压 好好测一测

不是专业的 也没专业工具测的

网友R:
这点小问题,都不好意思回复.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这点小问题,都不好意思回复.呵呵呵.

主要 按是新手嘛 请教高手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主要 按是新手嘛 请教高手来的

呵呵呵呵呵,互相学习哈!

网友S:
如果是对应更换过高压包的那对灯管,也可能是高压包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呵呵呵,互相学习哈!

一看你就是 高手 按是新手的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果是对应更换过高压包的那对灯管,也可能是高压包不匹配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但是看型号 是一样的

网友T:
不是高压板问题,是灯管坏了把高压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是高压板问题,是灯管坏了把高压板烧了

哦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U:
显示器感觉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显示器感觉很老了

是的 好像是08年的

网友V:
明显灯管也坏了,买LED通用套件换,10几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明显灯管也坏了,买LED通用套件换,10几块钱搞定

新手也不会改的啊

网友:
高压打火 厉害

网友:
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就是高压打火 造成的吧

网友:
吧灯管接口 和高压板接口 一起换下 好了 正常的

网友W:
高压灯管一起换
这显示器灯管坏的黑多

网友U:
灯管损坏先折,高压板打值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W:
高压灯管一起换
这显示器灯管坏的黑多

哦 看来也是遇到的比较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灯管损坏先折,高压板打值检修

哦 多谢指点

网友X:
灯管肯定有问题的,高压版有可能已经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灯管肯定有问题的,高压版有可能已经烧坏了

给接口换下 就可以用了呢 测试一段时间正常

网友Y:
这种现象就是接触不良导致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种现象就是接触不良导致打火。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Z:
一般是灯管打为引起的烧接口,一起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是灯管打为引起的烧接口,一起换掉吧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