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克hcg-520 +5vsb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7-01-16):
各位大侠好,有一朋友给我个电源让我看看,不能启动,我上手后看了下没有爆东西,电容也没怀孕,短接了看了一下,风扇抖了下就停了。然后量了下启动的+5vsb电压在5.1~5.9不停的在跳。然后我把副助源的光耦、虑波电容、431都全换了问题还是照旧,我还把芯片旁边的电阻都拆下来量了阻值都是正常的,哪位懂的大师指点下该怎么去修?是哪里坏了?给个思路!谢谢了!这电源修我4天了还是没头绪。+5vsb的芯片是Q0165R

补充内容 (2017-1-18 10:23):
我的问题已找到。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原因就是后面的ps223芯片有问题,咕计是芯片内部有短路,造成过载保护;保护到电没了又后又再自己启动,所以引起二个电压一值在跳。。。

补充内容 (2017-1-18 10:33):
当时我是一部份一部份的断开来测试。结果当把ps223这一整部份断开后电压才稳定。所以才断定是这芯片问题,这芯片之前我都是已经换过一个的了。但换的是个旧芯片,结果造成自己走了这么多弯路,不值啊!

网友A:
我还量过芯片的供电也不稳定,也是在漂,Q0165R的5脚的电压漂得更大。。因为这个脚是高压电容接过来的。我也换过高压电容故障都一样。

网友B:
电源初级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初级可能有问题

芯片的初级也就是那几个器件啊。。而且电阻和二极管我都拆下来量了都是好的。。莫非要把整流桥换了??因为大电容我都换过了。

网友C:
芯片供电有个100微法左右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我想说直接把芯片换8成就好了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导致电压跳变的原因肯定不在后级电路。
如果没有芯片,改个万能模块看看电压还跳不跳,就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了。
我之前修过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5v电压也在5v到5.6v之前不停的跳。
我一直以为反馈的问题,后来发现改个万能模块就不跳了。

网友E:
楼主换掉Q0165R二脚的小电容.....
参考PDF

网友F:
上个图片看看,如果那个小电容没问题,芯片供电的三极管可能要换,或是电路板很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供电有个100微法左右的滤波电容换了.

104换了还是故障照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掉Q0165R二脚的小电容.....
参考PDF

2脚vcc供电的104换了后还是一样。。电压跳

网友:
我上面都说了。。芯片一早就换过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个图片看看,如果那个小电容没问题,芯片供电的三极管可能要换,或是电路板很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芯片供电是没有三极管的。。是二极管直接整流然后滤波后直接供电。。而且电路板不脏。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导致电压跳变的原因肯定不在后级电路。
如果没有芯片,改个万能模块看看电压还跳不跳,就 ...

按你的做法等于全新装个上去。。我现在就差电容没有拆下来测量了,,电阻那些一早就一个个拆过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vcc供电的104换了后还是一样。。电压跳

,不对,应换2 脚连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换了还是故障照旧!谢谢

不是104的,应该是47-100uF 的............

网友:
电源 还是上个内部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量过芯片的供电也不稳定,也是在漂,Q0165R的5脚的电压漂得更大。。因为这个脚是高压电容接过来的。我 ...

Q0165R的5脚 换这个相连的 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初级也就是那几个器件啊。。而且电阻和二极管我都拆下来量了都是好的。。莫非要把整流桥换了??因 ...

还是上图看看吧 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