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asus n551j 板号 N551JM MAIN BOARD REV 2.0

楼主(2017-01-16):
开机不显asus   n551j     板号  N551JM MAIN BOARD REV  2.0

电流 0.5  0.8  1.28.   1.15   不动了。。各电都有。BLOS 。。。刷了都不行

求大神支支招,有图纸的给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图纸是没有的,按板号查一下有无点位?
上到这跳变电流,首先查看是否暗屏,外接如何?

网友:
有示波器先判断是否读内存         asus的图纸没有的 找点位参考维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