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 a10独显的机子快修疯了

楼主(2017-01-16):
这机子,进pe都很正常,然后在pe里装系统也很正常,唯独装好重启了以后就死慢死慢的,装几个小时进度才11%,偶尔会装着装着蓝屏,装xp能装上,不过开机滚动条要滚个5.6分钟才能进系统,进到系统里了以后,感觉都还正常,看电影啥的都正常,win7所有版本都装过了,都一样,还有进pe装系统,ghost完了以后要重启直接死机,bios刷过,桥换过了,cpu换过,cpu滤波电容换过,ec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网卡,声卡都去掉了,还是一样,真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硬盘供电和接口看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供电和接口看过没

供电测试过了正常,我接了光驱盒,放在光驱盒里装也一样!

网友B:
HP的机器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C:
硬盘那条线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机器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源问题

啥电源?我用的是可调电源,所有外设都去光了,就一个主板外接在显示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那条线换个试试

我用光驱那个线接光驱盒子都一样!

网友:
如果是二修机估计有可能中招了.

网友:
查电阻吧,肯定哪个电阻出问题了,先查硬盘接口附近电阻

网友D: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哇塞 这机器 修的还有价值吗?

网友:
是不是驱动版本不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电源试试,

试过了一样!

网友:
楼主这么锲而不舍,搬板吧 ,,,

网友:
2年能碰上个折磨人的活。

网友:
唉,啥办法都试过了,我要放弃了!

网友:
这样修,值得吗,该放弃就放弃

网友:
就这机器还要修?我发现有些人非要把自己搞死才算完,不怕折寿?

网友:
够有赖心  直接换板

网友:
AMD的机子有点琢磨不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