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开机一直白屏

楼主(2017-01-16):
排除了硬盘和屏供电 最后刷BIOS好的
刷BIOS

网友:
刷的是那个BIOS

网友:
我还以为硬盘问题

网友(2017-02-18):
BIOS 坏了, ,, 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杨机器 都有啊

网友:
白屏都是,接口信号问题, 供电2,3脚 3.3V 4脚3.3V 6,7脚3.3V 有这几个电压应该就不会白屏了

网友:
苹果还没有遇到过BIOS引起的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