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求解

楼主(2017-01-16):
板子上电大电流,烧机法摸到CPU供电的电容C213烫,拆了还是大短,5V再去烧,没能烧出来,测CPU供电电感有5V (我是可调电源5V烧机的),也就是说共公点的电压直接到CPU供电了,打阻值120多,,测CPU供电上管D S 级 是通的,所以VIN电压就直接到电感L10  L11了,可就是换了管子上去了还是通的,管子拆下来DS级是有500多的阻值的,尼玛装上去就是0,上下管和PWM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还不太会搞笔记本,谁能帮我分析下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
上管拆掉再烧机,烧机电压不要大于3V,会烧坏很多东西的

网友A:
你不会上Cpu了吧。 上了 值都很小    基本上为零就是短路了  拉低了   你烧公共点就好了 怎么去烧cpu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上Cpu了吧。 上了 值都很小    基本上为零就是短路了  拉低了   你烧公共点就好了 怎么去烧cpu供电了 ...

不会那么笨的,笔记本不太会,但是我知道上U的话阻值是很小的,我裸板烧的,内存都没敢上,我也没想去烧CPU那里的,只是烧到CPU的边上的330电容烫才去搞那里的,19V也到CPU上管呀,然后如果接19V的话,CPU供电也有19V了,但是没敢接,怕烧到别的了,接了5V,然后5V也到CPU供电电感了

网友C:
芯片没装好,g级悬空,场馆默认导通。
装好芯片和场馆,把可调电源调至0v然后接到公共点,再慢慢增大电压,
注意看电流,如果电压没有达到19v但是电流涨到了0.1A,此时应该立即关闭可调电源,
重新安装芯片,如果继续调大电压芯片和场馆都会烧坏。
下管的D级用同样的方法烧机,电压从0v烧至CPU电压无大电流芯片就装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装好,g级悬空,场馆默认导通。
装好芯片和场馆,把可调电源调至0v然后接到公共点,再慢慢增大电压 ...

芯片我没换的时候 也是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我没换的时候 也是一样呢

没换的时候这样是因为芯片坏的呀,这种供电管穿芯片和管子9成都要一起换
你可以把芯片和管子都拆了
然后分别烧公共点和cpu供电如果都没有大电流,上好芯片和管子就行了。

网友:
芯片一定要换新的

网友:
若你确定是CPU供电部分短路  就重点排查这的相关元件

实在不行 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那么笨的,笔记本不太会,但是我知道上U的话阻值是很小的,我裸板烧的,内存都没敢上,我也没想去烧C ...

那就拆芯片 拆管子 拆到不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