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引导EFI的PE死机

楼主(2017-01-16):
苹果笔记本引导EFI的PE死机是什么原因,好几个本子都是这样啊,使用微软的原版ISO镜像进行引导安装版系统也是死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苹果的设备驱动在PE和微软原版系统中都可能没有,当然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设备驱动在PE和微软原版系统中都可能没有,当然会死机。

你的意思是只要把苹果的驱动放到这个U盘里就能进PE不死机了吗?

网友B:
   我想说……我的经验之谈

     测试了这么多PE   就牛  最好用的是 IT天空的

    他家有两个PE产品 ……一个是U盘助理   二个是最新款的优启通

反正2017专业维修人员都 使用 优启通。最漂亮  最兼容

   我测试了200多台苹果  兼容性达百分之95以上……死机不超过5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的经验之谈

     测试了这么多PE   就牛  最好用的是 IT天空的

是嘛,那遇到死机进不了PE的苹果机子想要装单独的windows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嘛,那遇到死机进不了PE的苹果机子想要装单独的windows咋办

  麻烦你。。先安装一个。。优启通

   最完美  最兼容的PE  优启通。。来自IT天空 技术专业户

     用了你在说死机不。。死机的问题

网友:
IT天空PE秒杀一切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