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7610 A3打印机开机0XF4 和光栅片的问题

楼主(2017-01-16):
打印机淘宝上买的二手的,回来时没几天就出问题,联系卖家发了个打印头过来,还上断断续续的用了不到2个月,又出现新问题,开机出现0XF3 提示关系后再试之类的,反复重启依旧,再次联系卖家说是左边有红色发光的用风机吹吹,红色发光的地方正好是光栅片的位置,吹了下没用,就打算拆掉清理下,清理发现传感器里面全是墨水,光栅盘也很脏。于是就找酒精把光栅盘擦得干干净净的。测试了下导轨转速特别快,之后立马提示0XF4,
难道光删片上的黑色刻度不能擦掉,联系卖家也说我把黑色的擦掉了,有哪位修改过这个机器 帮忙看看黑色的刻度怎么画上的,
淘宝上找了一家买了一个所谓的原厂光栅盘,结果回来发现和我擦干净的是一模一样的  卖家竟然说这个就是这样的   到此不知道是谁说的对了  哪位遇到的给看看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A:
必须有黑色刻度线的  要不然步进电机怎么正常工作

网友:
一个打印机才多少钱,还买二手的?我这A4激光黑白的发来全新机也才几百元......全新A3也才三千吧

网友B:
喷墨机是便宜,可坏的快,我都用的是激光的,换粉简单,机器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机是便宜,可坏的快,我都用的是激光的,换粉简单,机器不容易坏

推荐一款那  店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黑色刻度线的  要不然步进电机怎么正常工作

已经解决  正常的就是这种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黑色刻度线的  要不然步进电机怎么正常工作

这个就是透明的   已经修复了   发光感应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