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41wx1-101液晶屏右侧有一道蓝色竖线

楼主(2017-01-16):
ht141wx1-101液晶屏图像显示正常,唯独屏幕右侧有一道蓝色竖线,开机黑屏时,蓝色竖线特别明显,开机后,打开我的电脑背景为白色时,几乎看不到竖线。我找其他液晶面板,图像显示正常,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确定ht141wc1-101液晶屏本身有故障,请教大神给一解决此故障思路,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一般条件下,修完也不一定能用得太久

网友:
没有相关设备不易维修

网友:
141的屏没有多少钱,压屏的钱都快赶上一块平的钱了,其他大屏的话还刻意花点功夫找个压屏的地方来压一下

网友:
屏有问题,凑合用吧。不好修了。

网友:
液晶屏本身的问题没有维修价值  对付用吧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回答,我还是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个只能这样用了,修了也用不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