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7-01-16):
此图中pq43已导通,且pq43的3脚已为0v,pq37的4脚为啥是18.5v?正常情况应该是分压后的10v左右

网友:
大胆设想 3脚到电阻断开了  ?

网友:
PQ37 4脚多少V?

网友:
pq37内部出问题 123脚开路了

网友:
上边写错了,问题是pq37的4脚是18.5v,而不是p2的电压,p2正常情况就应该是18.5v

网友:
太正常了,低于p2电压

网友A:
检查PC328是否击穿顺坏,导致D极和G极相通,检查PQ43A的6脚是否为低,检查PQ40,PQ41CE之间是否击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PC328是否击穿顺坏,导致D极和G极相通,检查PQ43A的6脚是否为低,检查PQ40,PQ41CE之间是否击穿损坏。

pc328拆掉了,pq40也拆掉了还是一样的毛病,pq37也换过

网友:
电阻坏了  看看值

网友:
0V不一定说明管子导通了吧,有可能断线了呢?

网友B:
我比你还小白,我没钱去实地都自学的,为啥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呢?PQ37内部的体二极管,你看看方向是朝右的,所以不管PQ37的4脚是不是被分压成低电平,PQ37的1、2、3脚都应该有18V的电压的,区别在于,当4脚没有被分压时,PQ37只能通过体二极管导通,虽然有18V,但是电流非常小。当笔记本检测到相关条件满足后,会发出高电平的PACIN,把PQ37的4脚分压,使得PQ37导通,这时就不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而是完完全全的导通,PQ37的阻值只有毫欧的级别,此时才是笔记本大电流正常供电的状态,懂了吗?

网友:
仁宝的主板得嘛 看下仁宝的时序吧

网友:
还没分压不就18

网友:
还没有分压不就18.5了    PQ43导通了吗   电阻阻值正常吗 有无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你还小白,我没钱去实地都自学的,为啥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呢?PQ37内部的体二极管,你看看方向是朝右的, ...

希望你仔细看一下我发的问题,PACIN已经是高电平,PQ43已经导通,但两个电阻还没有分压

网友:
已解决,是PQ38的G极和S极短路引起的!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PQ37换个试下。。。

网友:
因为pq40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