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m9u 插卡无反应

楼主(2017-01-16):
估计是无imei造成的,
请问这台怎么进9008模式?试过adb oem edl 还是进系统.
或是有其他可以直接写imei的软件?

网友A:
先去网上查查
sureluyi
查了很久都没查到m9怎么进高通模式和改imei的办法...
详情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去网上查查
查了很久都没查到m9怎么进高通模式和改imei的办法...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手高……

网友:
ruu重刷搞定,不过没s-off,所以找ruu找了很久

网友:
先看手机有无基带1,才能是slM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