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个样子还能修吗?

楼主(2017-01-16):
NEC221wx显示器,开机灰白屏,几分钟后彩色花屏,主机没有问题,换别的显示器正常,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
屏坏了,不能修

网友:
屏逻辑板问题,基本没得修了

网友:
像是屏坏了,,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屏上电路板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
这故障怎么造成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用着突然间就黑屏,然后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没得修了。

网友:
屏逻辑板,换了主控

网友:
估计是维修不了啊 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修不好了😔

网友:
屏坏了吧  修不了

网友:
这屏坏的,修不了

网友:
屏坏和驱动板、逻辑板坏有啥区别呢?

网友:
特别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基本是屏坏了....没得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