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E431关不了机

楼主(2017-01-16):
联想think E431关不了机,系统换个好几个,还装过纯净版系统,就是关机后最后时刻不断电,THINK I上面的红灯一直亮,只能强制关机,有碰到过的吗 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显卡驱动有可能引起

网友:
进PE试试能不能关,刷BIOS都试试

网友:
网卡坏了,直接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