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VA_PCH_VCC5REFSUS

楼主(2017-01-17):
一DELL 15-3546机器板号13302-1,不触发,检查条件发现RSMRST#_RST没有电压,看时序它之前3D3V_S5和+5VA_PCH_VCC5REFSUS同时满足,3D3V_S5正常,+5VA_PCH_VCC5REFSUS没找到在哪,请高人指点下这个是什么作用或在哪个范围找?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1-20 17:55):
谁知道这机器EC有程序吗??谢谢

网友A:
+5VA_PCH_VCC5REFSUS是给pch供电 你可以用图纸搜索3D3V_S5 应该经过电感或跳点转换geipch供电 我只是猜测 因为pch需要供电才能出发 你的查一下pch待机条件 比如rtcrst什么的

网友:
+5VA_PCH_VCC5REFSUS好像是PCH的5V待机一般好像是PWM3,5V给的

网友B:
看了下这个时序图与实际相比有点问题,看下这里正常不

网友:
桥的5V待机供电,图纸里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A_PCH_VCC5REFSUS是给pch供电 你可以用图纸搜索3D3V_S5 应该经过电感或跳点转换geipch供电 我只是猜测  ...

你好!谢谢您!3D3V_S5_PCH正常,RTCRST#不满足为高,由EC发出的RTCRST_ON控制,测RTCRST_ON为低,请教下PCH待机条件都有哪些?现在发现个问题,BIOS芯片只有2脚、6脚上电瞬间有波型,其它脚都没有,之前刷过BIOS,我再找几个程序试试,像这样应该是BIOS没有正常读取吧?引起这情况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这个时序图与实际相比有点问题,看下这里正常不

谢谢您,Q1701各脚正常,2脚有3V,5脚为低,RSMRST#_KBC是被拉低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准备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5VA_PCH_VCC5REFSUS桥供电

网友C:
是不是桥的5V待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桥的5V待机有问题

这机器是单芯片的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BIOS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不触发 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D:
有图纸的话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 181934448@qq.com
谢谢

网友:
RSMSRT没出现说明前面的供电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的话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
谢谢

本站有的,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