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开机0.35A

楼主(2017-01-17):
acer 4752g 开机0.35A是什么问题谁有遇过????

网友:
缺供电吧,,

网友:
情况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只能告诉你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 没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0.35量量电感后端,有电压没出齐吧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cpu 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供电没有吧

网友:
测试下主板的基本供电  应该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肯定是缺电压的啦,你不会是再找大电容吧,哈哈。。

网友:
缺电压了吧,仔细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