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G41+ 有复位不跑码速修

楼主(2017-01-17):
1、版号  5G41+

2、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3、测PCIE 没时钟,直接干下图这货

4、亮机照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没有复位不跑马pcie插槽a13和a14脚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0.4伏左右,这里可以测量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A:
至少这个时钟芯片是发了33M时钟给了南桥,不然南桥是肯定不会发全板复位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正想不通有复位了,怎么没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这个时钟芯片是发了33M时钟给了南桥,不然南桥是肯定不会发全板复位信号。

是的南桥发出的全板复位信号推测也是提供网卡复位工作的

网友:
这个时钟和技嘉的G31G41时钟应该一样吧到比较爱坏

网友:
换时钟芯片  好了?????!。

网友:
时钟芯片部分损坏 没影响33m时钟到南桥 所以有复位

网友:
确定有复位吗?换个时钟就OK了。明显水贴无可取之处

网友:
时钟坏的不彻底,如果不换下还不一定知道是哪边坏

网友:
不是水的  就是想搞点分  理解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