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11AMB6E0 不开机

楼主(2017-01-17):
DAY11AMB6E0 不开机电流0.289左右 , 请大侠指点
另外问下如果四代CPU 如果CPU供电电感输出是1.75V的话是不是意味着CPU没有工作起来
不开机

网友(2018-08-03):
我这也有一台,所有电压都出完了,平台复位也有了,一开机就掉,也是0.33,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2019-07-28):
please check rtc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