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2729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1-17):
开机测24V电压正常,怀疑高压变压器,8TC00521-01GP.代换后用不了几天,又出现这种问题,后来用一个1K的电阻并在C347上正常

网友A:
你这是什么道理,是去保护吗

网友:
什么原理 大神解答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道理,是去保护吗

交流时电容充电,直流时放电电压直接加在电阻上依然是电容充电时的电压。所以就出现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