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自行升级后导致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分析

楼主(2017-01-17):
iPhone6自行升级后导致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分析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客户的一台iPhone6,机子原来进过水,已经做过简单清理了,并且手机也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可是后面自己升级以后,连电脑出现直接报错56,现在是数据线模式,简称砖头无法使用!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1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2

  维修思路:

  首先iPhone系列刷机报错56导致数据线模式的,一般情况下NFC、摄像、基带,其中任意一个原件出现故障都会导致刷机报错56。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3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4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5

  测量阻值。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6

  先检测下NFC芯片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再检测U2301是否损坏,这个原件损坏也会造成刷机报错56。另外FL2343丢失2.85V同样刷机报错56。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7

  考虑到机子之前是进过水的,那么重点就要检测摄像头供电。(U2301不建议长时间短接)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8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操作,果然是摄像供电出了问题,故障检测到那就容易维修了。

iPhone6升级后iTunes 报错56维修思路 图9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本文来自互联网)

网友:
既然没修完?

网友:
这是六代通病吧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应该是没有写完,手机问题就是摄像供电管坏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写完?

网友:
好帖看这贴就有思路了

网友:
档56一般是NFC和摄像电路引起的吧

网友:
摄像电路除AF2.85V供电外,其它所有信号不良均会档5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