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 刷机报9 硬盘虚焊吗?

楼主(2017-01-17):
DFU 恢复尝试多次 报9, 如果是硬盘问题,风枪温度多少合适, 背面CPU 才安全? 硬盘之前换过的,应该是低温锡,Itune 可以读到序列号的。 硬盘问题吗?
cpu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测一下焊盘的阻值和电压来确定是不是硬盘的事

网友:
对先打下与处理间信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