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cpu能引出svid信号吗。

楼主(2017-01-17):
坏cpu能引出svid信号吗,比如h61的板子,1155针的cpu,我的假负载量不到cpu上的电压,想买几个坏cpu。请帮忙一下。
cpu

网友:
坏CPU也分多种的 有的是不出CPU电压 有的是死机 有的是集显部分坏 买那种可以出电压 不亮的不就行了

网友:
买那种集显部分坏的,就可以!

网友:
能跑码的就行,不能跑码的就不能引VID的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不过cpu里面部分电路你用仿真器试一下,能跑也说不定

网友:
可以的,我之前有块CPU连复位都有,但死活不跑马,测试最好不过。

网友(2017-02-16):
台式机的cpu买最低端的二手的g1620之类的好了,买坏的也没什么意思,好的还可以点亮测试主板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买哪种可以跑几个码的,但就是点不亮主板的U就行了。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看坏的程度 轻的可以出电压

网友:
现在530 620多的跟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