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本地产 星星显示器型号LXL-740 不开机

楼主(2017-01-17):
上电源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发现电容漏液,换掉电容后,13V 3V 5V正常,后来接屏发现白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测开关电压正常5V,这个开关没有地的,在次测接口电压,13V变16V,3V变1.1V   5V变4V ,就一个电容漏液怎么接屏会拉低电压,在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拆下来,在工作台上测一遍电压,发现在测电压过程中,电源灯一亮,看下图

网友A:
楼主只换一个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捡钱啊,小问题,直接秒杀了

网友:
看小白秒杀了

网友:
楼主 是300电容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换一个大电容就好了?

换了大电容,指示灯不亮,后来是接屏,电压被拉低,是供电接口虚焊引起的。

网友:
换了300V电容和加焊下

网友B:
接口虚焊又不是短路 怎么会拉低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口虚焊又不是短路 怎么会拉低电压呢

接屏就不行,电压低,后来不接屏 正常 ,电源灯不亮,在测电压时,突然看到指示亮了,加焊接口就好了。
在接屏亮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屏就不行,电压低,后来不接屏 正常 ,电源灯不亮,在测电压时,突然看到指示亮了,加焊接口就好了。
...

接屏不行  应该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容脚  腐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