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HD6750 1G DDR5 插主板不显 集显显示 通病维修

楼主(2017-01-17):
蓝宝石 HD6750 1G  插主板不显 集显显示 通病维修插主板不显 集显显示 通病维修   是U300 AT5820坏 换掉就好 网吧客户 一起拿来了9块 8块是这问题 还有一块 主芯片加焊好

网友:
u300是显卡上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上面的芯片吧?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修显卡说什么集成不显。排除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显卡先测量电压

网友A:
低压差线性稳压转换芯片,这玩意应该是给显卡核心来提供1.8或者1.05V的电压所用

网友:
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
看来是通病的了,这么多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差线性稳压转换芯片,这玩意应该是给显卡核心来提供1.8或者1.05V的电压所用

果然经验老道,我还以为是与门之类的呢

网友:
显卡上表示 U300  管子是 AT5820

网友:
那就是显卡缺一项供电导致不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经验老道,我还以为是与门之类的呢

修多了自然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