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b75m-d3v 断线

楼主(2017-01-17):
刚开始是断电重启cpu电时有时无  怀疑桥procpwrgd这个信号不稳定  加焊了一遍桥之后开始卡内存了 量内存238脚没电  对地打阻值无穷大  怀疑断线  这个电视3vdual上拉   电阻两边都有电  最后开始跑线  找到这个地方断线 补上焊锡   亮机

网友A:
b75m-d3v的主板卖了好多,没见过返修的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m-d3v的主板卖了好多,没见过返修的

这个是收的主板  放一段时间就不亮了 可能是人为划伤

网友:
技嘉板断线的也越来越过了。质量也是下降了。

网友:
这是板子互相磕碰造成的

网友B:
直接飞线不就好了 还跑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不就好了 还跑线

那么远飞线?  从桥那边到内存槽238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这种断线应该碰的吧

网友:
补一下比较美观,飞线总感觉难看,虽然并无实质差别。

网友D:
那么信号是什么作用的怎么他没电压会导致会断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么信号是什么作用的怎么他没电压会导致会断电呢

cpu电源好信号  cpu有了它发出svid  芯片解码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源好信号  cpu有了它发出svid  芯片解码出cpu供电

哦,懂这么多信号 牛B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E:
楼主不放散热器也是没有烧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放散热器也是没有烧过CPU了

烧过  只不过是短路  因为温度高烧cpu倒是没有  自动保护

网友F:
感觉1155的桥不容易虚汗啊,大家遇到的1155桥虚汗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远飞线?  从桥那边到内存槽238

如果有PCIEX4的可以从那里接,以前接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1155的桥不容易虚汗啊,大家遇到的1155桥虚汗的多吗?

我都不太肯定是不是桥虚焊  只是三板斧

网友:
不错,这样都被楼主,修好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类似的故障,学习一下。

网友:
技嘉,华硕老出这种问题,要么236脚,118,238、脚电压不对

网友:
b75m-d3v的主板

网友G:
B75的返修是很少。技嘉H61坏了很多,大多都是CPU没供电导致一直重启  很多都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B75的返修是很少。技嘉H61坏了很多,大多都是CPU没供电导致一直重启  很多都没修好

pch的cpu供电方式不一样  先修pwrok

网友:
比飞线费功夫

网友:
这都能跑出来也够牛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嘛不然我看到没位置好的版我就不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