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70 820-3024 键盘失灵求助

楼主(2017-01-17):
A1370,按option开机能够选择启动设备,触摸板能动,键盘有输入。

但进入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均无响应。插USB鼠标正常,设备管理器中看到有未知设备

通病的USB电感直连无效、USB控制芯片USB2513B更换了也无效。BIOS也刷过,同样无效

不知有哪位朋友修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好是怎么修好的,还望指教
已经解决,的确是触摸板上的电路板引起的。
刚好手头有一个不知型号的触摸板,看小板的外形与A1370的一样,就尝试换了一下,结果好了

网友:
有一台也是键盘不能用的  修好了分享下吧

网友:
试一试换触摸板, 因为键盘和触摸板的控制芯片在触摸板上。

网友:
触摸板接口

网友:
触控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