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Air 进液 维修 820-00165-A (后续)

楼主(2017-01-17):
作者:上海小金

接着上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358-1-1.html
在U2071的2脚上测得PLTRST#

可以看到平台复位3.3V有起来正常7.5ms后就掉下来了,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得时序倒退,发出平台复位的条件是H_PWRGD(PROCPWRGD),这个信号是单CPU内部交互的信号,不过外面有个电阻接地R0620

可在这个电阻1脚测

这个H_PWRGD也有正常起来10ms后掉了,那么HM8X的时序是这样子的:PCH桥(单CPU)供电OK后,外部的24M晶振起振,然后读取BIOS,配置PCH的引脚,再桥发出LPC总线时钟24M,其它时钟需请求信号,桥内部再给CPU发送PROCPWRGD
   上文机器电压都已经全部正常产生,而且PG信号都起来正常。
   那么就从桥外部的晶振着手
  Y1915

从R1915上测得

Y1915测得时钟正常。
   接下来测LPC 24M时钟

  可以在R1927电阻上测得

  那接下来测试下BIOS,因为BIOS芯片也是在进液范围中,测得BIOS芯片 1、2、5、6脚波形如下
这是2脚波形

这是5、6脚波形

1脚无反应,没波形...
看来是单CPU没有片选 选中BIOS,所有BIOS芯片没工作。
问题已经很明白了,经过线路排查,找到原因是R6120与R6110之间断线了,

用漆包线将俩段飞上。

网友A:
还没有写完...........今天上传的图片只有366KB空间了~~~ 明天再继续补上,问题已经找到,把这俩个电阻飞线上就开机了,而且更换的背光IC也OK,机器顺利显示 进系统

网友:
终于看完了  还是修好了  找了好久  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写完...........今天上传的图片只有366KB空间了~~~ 明天再继续补上,问题已经找到,把这俩个电阻飞线 ...

期待 下文 写的不容易             加精华

网友:
就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2017-03-27):
Excellent repair, it helps us a lot to use oscilloscope ....

H55
给你翻译下: 精彩的维修!用示波器大大帮助了我们哦。。。。。。。。。。。。。。

网友:
不错的,技术厉害的

网友(2017-12-25):
不错,就是线会不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