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5维修

楼主(2017-01-17):
拆开机器电流1点多,插键盘大小写键能切换,证明跑马已经跑完,论坛上查通病是ecbios,但这个已经触发,不可能是ecbios,于是刷了个显示器bios,还是不亮机,发现BIOS旁边有点腐蚀,于是清理短接r342  搞定。

网友:
纳闷了一体机怎么还能腐蚀呢

网友:
进水腐蚀了吗??图呢

网友A:
BIOS 有吗 发一个过来 手上也有一台不显示 电流跑0.6几

网友:
这机子正常电流是跑多少的啊

网友:
厉害  直接秒杀了

网友:
我收藏一下看看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7-02-17):
最终的毛病是这个电阻吗 ,还是说BIOS 也坏了

网友:
这里可能以后是个通病了

网友:
那个故障代码表示什么意思呀,有点看不明白E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有吗 发一个过来 手上也有一台不显示 电流跑0.6几

论坛上有,我就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