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41-L 待机3v短路

楼主(2017-01-17):
SY-I5G41-L 待机3v短路上电,1117三段稳压管子发热,输出短 阻止3,打了usb对地值,500左右 正常,把IO拆了,还是短,没有工具烧机,因此没有头绪,本来想用电源上的3.3V 可是拉地后 旧没有电压,求其他方法 烧机?

网友:
你都有风枪拆IO了
没有可调电源烧机?

网友:
查下南桥有没有发热

网友:
网卡用的是3VSB   南桥也是  真不知道你拆IO有什么用?

网友:
先拆网卡 在考虑南桥

网友:
楼主把网卡声卡给去了再看看,再不行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可调电源就可以啊

网友:
网卡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