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X-D3H 内存CPU 不供电 一列求助

楼主(2017-01-17):
跑了一次码后再也不跑码 无内存供电 换了IC 查了PDF EN 有电压 遇到2片 无头绪了 BIOS一刷 开机闪一下 不插CPU供电也是闪一下 求助

网友:
悬赏50 帮助我解决这个通病支付宝 微信送上50大洋 联系Q4690161

网友A:
查下IO电压检测脚正常不

网友:
内存和cpu都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IO电压检测脚正常不

IO 5 3.3 12V 检测都正常2.0v

网友:
拿回来是桥破 换桥OK 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就跑一遍码 再也不跑马无内存 CPU供电

网友B:
这板子有专用时序芯片

首先SLP_S3和PSON作为先决条件,开启IR3570A的17脚内存EN,在各路供电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发出21脚和22脚的PWM控制信号到内存电源管理芯片IR3598,进而使得内存供电产生。
IR3570和IR3598的各个条件你都要查

图纸在此: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85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专用时序芯片

首先SLP_S3和PSON作为先决条件,开启IR3570A的17脚内存EN,在各路供电条件正常的 ...

谢谢版主,专用时序芯片还是第一次碰到,下个图纸来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专用时序芯片

首先SLP_S3和PSON作为先决条件,开启IR3570A的17脚内存EN,在各路供电条件正常的 ...

高端主板就这样,为了彰显与众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端主板就这样,为了彰显与众不同。

这个芯片和V星专用芯片作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和V星专用芯片作用有什么不同?

V星的哪个专用芯片?有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端主板就这样,为了彰显与众不同。

主,这板子上次我向你求教过,最后发现是CPURST的三极管还是电阻的问题导致的,谢谢了,话说这板时序难道是首先产生PLL和桥供电然后是VCCSA供电最后CPU得到EN或者在工作后内存CPU电压一起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这板子上次我向你求教过,最后发现是CPURST的三极管还是电阻的问题导致的,谢谢了,话说这板时序难道 ...

是的,开机上电之后,SLP_S3作为一个信号,开启了内存,开启了PLL1.8,开启了桥1.05。桥1.05正常之后,作为开启信号到IR3570,使得总线VTT正常出现,VTT正常之后,作为开启开启了VCCSA,然后VCCSA系统代理供电出现,VCCSA系统代理供电正常后,作为开启信号开启了CPU供电的EN信号到CPU电源管理芯片IR3567A

网友:
自学真是难啊,天天学经验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专门的时序芯片,不过不管怎么样学到了不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