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56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7-01-17):
一块华硕GTX560显卡,点不亮。 ;,没错,我的超级脏的万用表还没光荣~~~哈哈,言归正传,老样子拆开散热器裸卡上机。摸主芯片,温度缓慢上升,但是不烫手(5分钟)。肯定不对,想想170W的功率啊。马上检查供电电感,个人觉得电感测起来比较方便,就没有去测mos管。显卡核心供电1.08V正常,核心供电的mos管都有散热器散热。但是最上面的电感却只有0.22V而且没有散热器。然后我就展开我强大的大脑,忽悠自己那个是显存的供电(也许不是,因为我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显卡维修,而且主板的桥供电上次都弄错了,哈哈哈,自嘲一下。看我B75帖子,版主已经纠正,感谢版主。),我就当做是显存供电吧,现在明显显存供电不对,DDR3内存是1.5V,DDR4是1.2V,就算是DDR5也最少是1.0V的供电吧。测试mos管,0.22V,并且和APW7165A第8脚直通。迅维搜索了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210-1-1.html,找到了脚位图(其实我也看不太懂)。找了半天料板,终于找到一颗,换上,开机测试电压 ,显存供电1.4V左右,再摸核心,温度已经开始烫手,接上信号,成功修复。 ,求大神告知,那里到底是什么供电。。。。。最后是7165a的各脚电压

网友A:
可能就是显存供电吧 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显存供电吧 1.5v

等再遇到560的卡再测下电压,看看是多少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再遇到560的卡再测下电压,看看是多少V。

刚才我用650ti 测了一下显存1.4 核心0.86  pciv 1.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用650ti 测了一下显存1.4 核心0.86  pciv 1.05

看来,那就是显存的供电,哈哈哈哈

网友C:
还没修过显卡,下次遇到,搞搞了

网友:
楼主设备精良

网友D:
这显卡修的6  找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过显卡,下次遇到,搞搞了

修不好再说吧,先修了再说。万一钱钱有了呢

网友:
谢谢,这万用表虽然样子好看,其实也很好用。最近电池还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显卡修的6  找的准

让我潇洒的冒充大神吧,看我的无敌  辟邪  头像。

网友:
我是不愿意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潇洒的冒充大神吧,看我的无敌  辟邪  头像。

这头像确实挺辟邪的

网友:
这生意前景不好,能有活就接吧,,不像前几年,一个路由都能把房租赚
起来。

网友:
显卡这种缺电压故障----是来钱的活,手头中低端的显卡没几张修好过,都是长期高温导致GPU不良的没修头,----不过高大上的俺很少见到。

网友E:
这个就是显存供电,7154A是驱动芯片2,4脚连MOS管7脚EN.6脚基准电压,调整6脚连接的分压电阻就能调整内存电压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显存供电,7154A是驱动芯片2,4脚连MOS管7脚EN.6脚基准电压,调整6脚连接的分压电阻就能调整内存电 ...

纠正下是7165A芯片

网友F:
感觉你修的好简单,自己修就难了点

网友:
我要是发现那一相没供电 直接就换芯片 当然现有核心供电在有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修的好简单,自己修就难了点

这种简单的,很少遇到。。。。

网友:
这样修显卡很不错额

网友: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G:
显存供电,显卡上的GDDR3显存供电是1.8V,GDDR5显存是1.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供电,显卡上的GDDR3显存供电是1.8V,GDDR5显存是1.5V左右。

好的版主大人,我已经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