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求助大神

楼主(2017-01-17):
1.无CPU供电,上电几秒掉电
2.主板各供电正常,包过ME1.05V
3.APWROK-DRAMPWROK-PROPWROK-CPUWROK 都正常
4.刷过官方和论坛下载的BIOS
5.换过CPU供电芯片 (95836)
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大神麻烦指点一下
无CPU供电

网友:
芯片供电开启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95826 9脚相通的小三极管两个

网友:
你把IO换一个看看,我上次就是换个IO换好的

网友:
看看大家的分析先

网友:
b75现在高发故障率了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666-1-1.html

网友:
回复怎么是空的
看下25M晶振有没有波形

网友:
技嘉的这般都是小电阻或是三极管,得下图纸慢慢查

网友:
查下CPU的E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svid有没有波形

网友:
一般CPU有电压有开启信号。测量单个电压1.5V转1.2V转1V电压出来没。cpu也有可能照成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