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开机不亮

楼主(2017-01-17):
今天接了个DELL 5525的  版号:LA_8251P_REV 1 0   CPU是A8  独立,七声报警  看跳变不过内存,没有北桥。论坛里都说CPU挂了,换了CPU还是老样子,刷了几个BIOS问题也没有解决,换过内存,电压全出,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求助一下万能的迅维

网友A:
这个机器 屏接口附件有个芯片程序可以尝试刷写下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搞一个  加焊U 刷BIOS好一两天又重现故障 最后也没有搞好  也是报警7声   也许是某个电路电压不稳定  没有图像所以没有手段查

网友:
稿好了没~~~~~~

网友C:
UV26 搞了没有哦?是不是8声报警哦,数错了没。。。

网友D:
外接试一下,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屏接口附件有个芯片程序可以尝试刷写下

刷过了,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搞一个  加焊U 刷BIOS好一两天又重现故障 最后也没有搞好  也是报警7声   也许是某个电路电压不 ...

是啊,按你说的可能是U附近

网友:
没那,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26 搞了没有哦?是不是8声报警哦,数错了没。。。

UV26搞过了,。一样,是七声,这个…………不会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试一下,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

这个,?有什么惊喜?

网友B:
报警的时候 呢根本没有跑码 , 平台复位都很正常 ,  不接屏也报警 , 就一只单U又是集成的,没有图纸  当时都想过换CPU就能好   现在见你换也U  也不行所断定时某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屏接口附件有个芯片程序可以尝试刷写下

不接屏也报警的    很邪的

网友:
不是8声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屏接口附件有个芯片程序可以尝试刷写下

报警的时候   SM总线都没有波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的时候 呢根本没有跑码 , 平台复位都很正常 ,  不接屏也报警 , 就一只单U又是集成的,没有图纸  当时都 ...

我的是A8  ,

网友:
7声的,不好弄

网友:
我修的机器   U网上查也叫A8啊

网友:
没有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