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S1,触发后电流到0.01A,电流起不来

楼主(2017-01-17):
大家好,前天同行拿一个本子,是ACER Q5WS1,板号LA-79129,开机后电流达0.01A,待机3 5 V都有,但二级电压无法出来,换了南桥与EC,刷了BIOS,故障一样,EC是9012QF A3,发了两个剪板,还是一样,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现在把图片发给大家~

补充内容 (2017-1-19 15:01):
[/b多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3V的二级电压没有出来,Q25的3脚没电,估计过孔断线,飞线已OK,这里不能上传图片,我发表在回复里,大家值得一看哦

补充内容 (2017-1-19 15:02):
大家帮忙加加分哈,多谢了

网友:
我也不会,帮你顶上去!

网友:
是南桥问题加焊试试把

网友:
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
问题是 能不能触发  触发后应该出来的信号都出来了?2级后供电都OK?

网友A:
LA-79129 我以为是这个板号,结果下图纸了

网友:
一般都先上bga在说后续 嘿嘿

网友:
查下南桥条件 时钟复位  都正常不

网友:
还有很多地方要查

网友:
这个哟啊根据图纸 查下上电时序

网友B:
开机到0.01A,二级电压的控制电压没有,BISO芯片的8脚无电压,待机正常,南桥换了,EC换的剪板,现象一样~~~

网友:
ec程序剪板的基本没有用,你先刷ec程序看看二级电压有没有转换出来,再查转换电路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到0.01A,二级电压的控制电压没有,BISO芯片的8脚无电压,待机正常,南桥换了,EC换的剪板,现象一样~~ ...

看s5 s4 s3信号瞬间有了没,有刚还是EC这块,无刚南桥那边问题,RTC查过吗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个不触发,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79129 我以为是这个板号,结果下图纸了

就你一天到晚,瞎鸡巴下东西。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RTC有查过,不插电,装CMOS电池有示波器有波形的~

网友:
这个好搞呀 ,二级电压不出来是不触发的,你先查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四脚有无电压,没有直接断接 看能不能开机,能就查四脚控制信号 一般是S3 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ec内含程序还不如外置bios芯片,因为他内置的还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