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S屏幕锁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7-01-17):
我有一个消弭S手机昨天白天还用的好好的,到了晚上不知怎么的突然解锁提示,手机重启后需要图案解锁才能正常使用正常指纹,试了好几次我所设置的图案还没有画完,就提示图案错误,手机已经锁定,需要的等120分钟再次尝试,着急的哎试了好多次了,想过刷机,但是手机现在打不开USB调试,在线等大神们帮忙,,,

网友:
小米5S在线等求助

网友A:
是不是你解锁的速度慢了  或者触摸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卡刷试试 或者联系下小米售后

网友:
论坛找不解锁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卡刷试试 或者联系下小米售后

我现在愁的·等两小时,解一次每次都不一样。。。但是还是解不开。。。线刷,,但是USB调试功能原来没用过,就没有打开,现在刷机的话,老是提示解锁屏幕,然后在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解锁的速度慢了  或者触摸有问题

我现在愁的·等两小时,解一次每次都不一样。。。但是还是解不开。。。线刷,,但是USB功能没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卡刷试试 或者联系下小米售后

卡刷是什么刷法。请求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愁的·等两小时,解一次每次都不一样。。。但是还是解不开。。。线刷,,但是USB功能没有开

这个 手机前面还好好的,不可能突然就出问题呀

网友D:
登录有小米账号的话,登录小米账号就可以重新设置屏幕密码。实在不行就去小米之家,不过估计资料会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登录有小米账号的话,登录小米账号就可以重新设置屏幕密码。实在不行就去小米之家,不过估计资料会没有了。

谢谢,我弄好了,

网友:
楼主手机最后是如何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弄好了,

楼主能说下是咋弄好的吗?

网友:
9008模式也可以直接刷。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手机故障修好了吗

网友:
工程线强开9008端口刷

网友:
楼主上面方法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卡刷 试试  吧

网友:
号被人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