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K40AB 华硕 返修USB全不能用

楼主(2017-01-17):
这台机子是前几天修好的、AMD 不显示换了一个北桥、刚拿走两天又送回来说USB全不不能用、我就奇怪了、记得店里的小弟说、我修好你装的时候也不能用、怎么不能我说类、好吧、既然不能、我马骝的拆掉机器、测量有没有供电2.25V、好低、有滤波电容拆掉、还是一样、既然无短路可能是转换电路出了问题、还真是、这是后话、好吧、慢慢来、USB是+5VO过来的、这个电压一样是由一个N沟道的MOS管、这种管子G极必须是高电平、其实可以直连但是我没有、好吧看看G极是谁发出的、是由一个5角芯片控制的、这个芯片有EC发出的控制、12V转12V、量这两个电压都正常、但是没有转换成功、量输出没有短路、还掉这个5角芯片、5VUSB正常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L:L:L:L  发帖比修机还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K40AB_2.1.fz.rar

网友A:
迅维有的点位资料 不用设置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有的点位资料 不用设置售价……

好的、下次注意

网友:
大神修机

网友:
我不是大神、给我加分就是对最大的肯定、加分不扣分、谢谢

网友:
点位用得不错,我都不会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技术刚刚的

网友:
usb转换电压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比较好搞,怎么弄都行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

网友:
一般换南桥啊

网友:
是这样没错、但是确定一下电压、信号线、这两个必然条件、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被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电压偏低、还有就是S0电压(系统电压转换的不良原因)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心、并不难、难得只是一个"问道修板"的♥

网友:
个人感觉华硕机器很渣,说不出来!

网友:
usb不能用有些确实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 usb转换电压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看到那个芯片是五个脚!???

网友:
我有一片开机就蓝屏,CPU发热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