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LE通病维修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3可以抢楼

楼主(2017-01-17):
华硕M4A88T-MLE通病维修,开机不显示,不跑吗。北桥脱焊引起。

网友:
你是来刷分的吧

网友:
加焊成功了吗。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确实是通病,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A:
要说北桥空焊,那就不仅仅局限于华硕了,V星,技嘉,华擎等等一些牌子都有这样的病例。另外还受特定环境的影响。我就接到一批矿板,大概40来张,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这算刷分吗

网友:
这板子我也修过加焊完事   用一会还是不行!温度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说北桥空焊,那就不仅仅局限于华硕了,V星,技嘉,华擎等等一些牌子都有这样的病例。另外还受特定环境的 ...

工作量大 就容易脱焊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量大 就容易脱焊是吧

自然,多设备的集中,工作量的繁重,散热的不利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ADM的机器不要说也知道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这个根本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AMD机器很多是桥虚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